FX2N-64MR RUN/STOP开关位置置

楼主(2012-03-20):
主机内RUN/STOP开关置STOP位置PLC也能运行,什么原因?

网友A:
失控了呗,清下内存再试试开关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程序里强制运行了吧。记不清了是m8035.还是m8036

网友C:
如果用编程软件对PLC强制运行,那主机的外置RUN/STOP开关无效。此时,只要手动开关一次主机的外置RUN/STOP开关即可。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