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刚收了台老plc,不知道怎么检测好坏

楼主(2012-03-20):
刚收了台老plc,不知道怎么检测好坏,cqm1的,上电有显示,大师们帮帮忙

网友A:
编写程序下载,实际运行。

楼主:
怎么编写呢,想学习才买的,坛主帮忙编写个实验下输入输出端子的好坏的程序

网友B:
直接编写一个输入对应一个输出,比如0.00通的话,10.00就通。这样可以顺便检测输入输出点有没有损坏

楼主:
楼上兄弟的帮忙编写个,刚入手,什么都不懂

网友C:
先下到软件,通信成功模块检测就完成了一半,哈哈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已经同步了,

楼主:
里边好像还有程序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D:
LD 000
mov #FFFF 100
量100、00-100、15有没输出。

网友E:
写一个程序去试一试就可以了啊,看看它会不会有误动作,乱执行程序

网友F:
里面有程序要么先上载试试,说不定对你有一点用呢。

楼主:
上传了,没啥用,那位兄弟写个程序,检测输入输出全部点的好坏的程序,小弟先谢了

网友G:
写一个动行一下看怎么样

网友H:
上点测试输入输出点,还有程序是否能正常上下载等。

楼主:
能下载,为啥输入输出没反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下载,为啥输入输出没反应啊
PLC的运行灯亮了么?如果不亮,你设置到运行状态或者监控状态了么?

楼主:
plc run指示灯亮,现在搞清楚了,输入端得外接24v电源,我接过了,不过前几楼给的程序,我做好了,下载进去,短接输入端,输入端灯亮,输出端没反应,是程序不对么,谁给做个程序就是输入端任意一点接通,输出全部接通的程序啊

楼主:
有论坛兄弟帮忙编写个输入 0.00输出100.00,下载到里边能接通,下面的其他点,我也想测试,谁能帮帮忙忙,帮我编写下,全部测试下

楼主:
那位兄弟帮忙写个程序

网友I:
先买线啊

楼主:
有编程电缆!就是没有编程手册

网友J:
编程手册 这个论坛就有啊,自己下
夜游神

楼主:
哪里有,我找了,没有啊,

网友K(2012-07-04):
毎点一点一点开测

网友E:
什么牌子的PLC啊

网友L:
直接切换到运行模式,选调试,强制输出,输入看输入指示灯就行了!

网友M:
看i o点好坏就ok了。内部就不管了,高集成电路坏了也修不好哈
-------bwhzg

网友N(2012-09-18):
先把书好好看看,啥都不知道就要整程序了,做技术就要一步一个脚印才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D:
LD 000
mov #FFFF 100
量100、00-100、15有没输出。
这个指令编写后MOV指令显示红色的,是不是不正确?谢谢!!!

网友P:
是红色,肯定是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