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写入

楼主(2012-03-20):
问一下,电脑和MT4300C连接,三菱PLC与MT4300C连接后,电脑中写的梯形图程序能否经过触摸屏写入PLC?

网友A:
三菱的触摸屏是可以操作的

网友B:
不会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C:
通过触摸屏将程序写入PLC,这个功能叫着穿透功能.
不过触摸屏需要安装一个模块,否则不能做到.具体是什么模块请联系三菱公司.
以上.

网友D:
好像PROFACE的屏就可以实现。
zsh340

网友E:
这要看MT4300C有没有带通讯穿透功能,如果有就可以,无就不行。一般同品牌的是可以的。

网友F:
MT4300C触摸屏的编程软件,EV5000具有通透通讯的功能。不过只有电脑串口和MT4300C连接时这个功能才可用。如果电脑是通过USB连接MT4300C时,无法进行通透通讯。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G:
收到了
学与习

网友H:
咨询一下三菱售后

网友I:
不知哪位大侠说的是真的,但我遇到的PROFACE的不可以从触摸屏上读PLC的程序

网友J:
下载个三菱软件吧,GX DEVELOPER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