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0):
我这有台设备,上面的触摸屏是NT20-ST121-EC.我下载的CX-ONE4.0软件包里怎么都是NV和NS系列. 没有NT系列? 请问各位我这款型号屏该用那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A:
下载NT软件进行编辑。

网友B:
好像是NTST4.8C

网友C:
引用楼主zhujiyuan于2012-03-20 17:07发表的 CX-ONE4.0里怎么没有NT系列触摸屏的软件? :
我这有台设备,上面的触摸屏是NT20-ST121-EC.我下载的CX-ONE4.0软件包里怎么都是NV和NS系列. 没有NT系列? 请问各位我这款型号屏该用那个版本的软件?

在\Utility\NT-SupportTool\English路径下,自己好好找找

网友D:
应该是有的,在第三张盘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Utility\NT-SupportTool\English路径下,自己好好找找

请你给看看,是不是我装的软件少文件?没有你说的文件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你给看看,是不是我装的软件少文件?没有你说的文件夹

在CX-ONE安裝軟體的\Utility\NT-SupportTool\English路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X-ONE安裝軟體的\Utility\NT-SupportTool\English路径下

非常谢谢你的指导!  我安装好了.但是英文的.怎么才能改为中文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你的指导!  我安装好了.但是英文的.怎么才能改为中文版?

http://down.ymmfa.com/?id=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