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可不可以调整参数减小干扰

楼主(2012-03-20):
变频器载波频率的大小,会不会影响到与其在同一线槽(主线槽)的信号线呢?
我现在的信号线就被变频器的输出所干扰(只要变频器一运行输入模块上就有信号)。除了分开走线之外,还可不可以通过调整变频器参数来减小干扰呢?需要调整哪些参数啊!

网友A:
按照变频器标准布线。应该就没问题了。载波频率小点

网友B:
进行可靠接地很重要,不是接入公司的地就是好接地,好多公司的接地是不可靠地。我有经验,我有个工程就是接地不良,变频器对PLC干扰很大,机器根本无法工作,我接公司的接地,公司的接地是不可靠地,我只好把变频器的地接入机器机架,问题解决了。一点经验和你分享,希望对你有帮助。
不断向前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马达线和信号线走的是同一根扁平电缆线,信号线通过CC-LINK远程I/O模块,。干扰就在扁平线上,信号跟着马达ON/OFF,,而且再加一根有点困难,就想调一下变频器参数来改善一下。但是不知道调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