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助工控人家园

楼主(2012-03-20):
三相伺服驱动器,用单相220V电源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看什么厂商,什么系列的,大部分的都可以的。

网友B:
不代缺相检测就可以

网友C:
看具体说明要求,有的是可以接单相使用的。

网友D:
有的可以
神鹰
yanzhi2008

网友E:
一般750W以下都可以用,只是功率有损失.

网友F:
安川的伺服,就可以通过参数修改来达到要求

网友G:
看什么厂商,什么系列的,大部分的都可以的。
不断向前

楼主:
谢谢大侠赐教,受益非浅,学习了。

网友H:
受益非浅,学习了。

网友I:
看具体要求吧!一般是可以的!
电气分销网
jxh668

网友J:
对电源模块有压力,连续大电流工作时会影响寿命,本三个人干的活你却让一个人做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K:
又进步了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