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连三菱FX3UPLC通讯

楼主(2012-03-20):
态王怎么连三菱FX3UPLC通讯

网友A:
和连接FX2N一个样子的。

楼主:
2n的没做过 能告诉我详细的过程吗 //??xiexie

网友A:
引用 楼主:
2n的没做过 能告诉我详细的过程吗 //??xiexie
这台电脑没装组态王,你看组态王的帮助手册就有详细讲解的。通过编程口连接。

楼主:
我现在做一个程序,其中上位机要给我发个数据过来,小弟没做过,不知怎么用。

网友B:
组态王选择COM,---新建一个,---选择PLC----三菱----FX2N---编程口。
注意通讯线要焊对,
设置通讯格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