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和铝线的换算关系

楼主(2012-03-20):
诸位大侠,现在很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用铝线,那么1平方铜线的载流量约等于多少平方的铝线呢?

楼主:
怎么只有看的没有回复的?

网友A:
关注中,静待大侠解决
浮躁的社会

网友B:
一般按铜的三分之二吧

网友C:
错一号算就可以了!

网友D:
还是用铜线吧

网友E:
还有用铝线的呀?

网友F: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这是针对铝线的工式,你用铜线找铝线,就减一级就好了

网友G:
知道铜的电阻19欧姆、铝的电阻27欧姆,换算关系不就出来了

网友H:
大一号就可以了,相当于2.5mm2

网友I:
同意七楼看法
wananjushi

楼主:
感觉7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J:
同意七楼的说法 比如说:16平方的铜线可以换成25平方的铝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这是针对铝线的工式,你用铜线找铝线,就减一级就好了
同意,支持

网友L:
好像关于载流量有一个口诀来换算,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发现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是按一平铜线带五个电流算的,有点不知所措

网友M:
我的经验是:安全载流量是铜线6a,铝线4a,一个平方

网友N:
七楼正解

网友O:
按铜的三分之一来计算

网友P:
16平以下的减小一个规格,16平以上的按一半算

网友Q:
不管是什么线,它都有一个安全载流量,按照你实际的需要,换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R:
在铜线规格上加大一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