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自动贴标机两个标签分界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

楼主(2012-03-20):
我公司新装了一台自动贴标机,是非标设备,一个小公司仿制的。两个标签之间的分界是采用欧姆龙光纤传感器来检测(标签和标签缝的透光度不同),对同一批材质的标签纸这样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不同批材质的标签纸可能出现光纤传感器的这个敏感度检测不出来的问题,因此要经常调整光纤放大器的阀值,这样太麻烦了,厂家好像也没什好办法,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A:
同一品项的应该不需要调吧,假如一种是读透明边的,另外一种是读黑边的,那是必须要调的

网友B:
虽然我没用过劳易测电子深圳公司的GS14 GS06,10产品。不妨用一下。但我需要的是程序。谢谢

楼主:
我没有程序,但是据厂家的电气工程师讲的,就是用的中断处理标签的定位信号,问题是光纤放大器检测的稳定性不行,主要是标签纸的材质透光度总会有一些波动。标签底纸是半透明的(格拉辛纸),标签是白色的(品牌应该是艾利的)。

网友C:
采用步进电机,测距离

网友D:
有一种间隙传感器 型号给忘了 好像应该可以

网友E:
可以用对射的光纤传感器
wananjushi

网友F:
色标传感器就 可以了

网友G:
我知道 如何用哪种 传感器 QQ :735449635 张工

网友H:
最好的方法是直接跟生产标签的厂家下手

网友I:
我公司的套标机上的标签检测用的是神视的对射型光纤放大器,效果还不错,比较稳定

网友J:
用KEYENCE的FS-N18N光纤传感器,放大器的话根据你那里的机器来配,绝对是OK的,我们公司都是用的这一种产品来检贴标

网友K:
应该用颜色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