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基恩士PLC的?

楼主(2012-03-20):
如题有没有用过基恩士PLC的,和三菱的区别大吗?主要是指梯形图结构和指令方面

网友A:
基恩士PLC是PLC中型机的翘楚,基恩士PLC工程师给我讲了讲,它和定位模块,视觉系统整合很方便。是PLC进行组装机工程的好选择。
谢谢,还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平时所说的2轴输出和三轴输出是什么意思啊?
不断向前

网友B:
基恩士的和三菱的差不多,感觉比三菱的好用可以双线圈

网友C:
基恩士编程方便很多啊不过就是有点贵了

网友A:
就是PLC有几个脉冲输出口,可以控制几个伺服
不断向前

网友D:
指令方面没什么大的区别,梯形图结构方面有点区别。基恩士的可以在输出后面在加上输出。前面的输出做后面输出的条件。

网友E:
有点贵,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没用过,谢谢!长见识了。
东方不败

网友G:
基恩士的KV1000 KV3000 KV5000做定位控制很方便的
谢谢,你说的定位控制是发脉冲吗?和三菱的1PG 有什么区别?

网友G:
直接点击工具进去选择编辑CPU定位参数,编辑好你需要的动作,然后在程序里调用即可

网友H:
啊
看来以后要关注一下了

网友H:
都差不多

网友I:
那不是相当的贵 看到基恩士 就要想到 贵 字

网友J:
三菱控制伺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