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LC输出点R型与T型有什么分别

楼主(2012-03-20):
请问大侠们,PLC输出点R型与T型有什么分别,接线方式需要注意那些方面呀?

网友A:
R是继电器输出,T是晶体管输出。
晶体管输出要注意电源极性。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B:
顶一楼。
继电器输出的负载能力比晶体管的大,不过,不适合频率较高的场合。
晶体管的正好相反。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网友C:
楼上 哎~
其实关于这个T和R的区别我也是昨天才清楚的~谢谢1、2楼指导

网友D:
R型可以交、直流使用,T型只能直流使用。
做电磁节能

网友E:
R使用寿命短,而T使用寿命长

网友F:
R型可以带交流与直流型负载,T型则只能带直流负载;R型接线没什么要求,而T型则须接对正负极
wananjushi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和答复,谢谢了!

网友G: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H:
楼上的说的基本上全了,总结下就是:
1,R型是继电器型relay,T型是晶体管型
2,继电器输出型可以接交流负载,晶体管型只能接直流负载,
3,T型输出频率可以很高,继电器型频率不能过高
4,T型带负载能力差,继电器型带负载能力相对较高

楼主:
学习了,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