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电线火线脱落问题

楼主(2012-03-20):
请问一下,如果光是一根火线脱落在地上会有什么问题,空K会不会跳的 有什么问题出现的

网友A:
如果有漏电保护的一定跳,空开的话要看地面潮湿不

网友B:
这个还得看你用多大的电流的空开

网友C:
要看空开有没有漏电保护,漏电动作电流是都少
神鹰

网友D:
要看接地情况了,空开是不会跳的,漏电开关会跳

网友E:
那要看空开多大,也要看掉泥巴还是水泥上,注意的是不要在断线处撒尿,后果你知道的。

网友F:
一般空开不会跳,但带漏电保护的则会跳。但你把漏电电流调整的很大,我想也不会跳
wananjushi

网友G:
有人路过有触电的危险,带漏电保护的空开会跳闸。其它空开不跳。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H:
如果掉水泥、水里或黄土地上空开是不会跳的,漏电开关就会跳。

网友I:
不一定会跳,要看当时的环境。

网友J:
空气开关是不会跳的
漏电开关才会跳

网友K:
这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环境条件不同,出现的状况也千差万别,什么狗血的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L:
空气开关动作的条件是超过开关的额定电流才会动作的,如硬性短路。拉弧及人体触电是不会动作的。火线触电如果人体对地绝缘良好的话是不会有危险的。

网友M:
看你用什么断路器了

楼主:
如果丢到水塘里呢,漏电开关没有装的,空K好像是10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