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供电线路问题

楼主(2012-03-21):
三相四五线制供电线路工厂突然遇到这样问题,零线变火线,火线变成了零线。两相电压超高,一相电压只有几十V。所有的保护接零设备都带电,以为是市电供电有问题,马上转成发电机供电,还是相同的故障。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零线断线了,是指用电处到受电处的零线已断。如果是三相四线制系统,最好采用零线重复接地的方式。

网友B:
全部断开,一段一段查,火线破损漏电引起,遇到过

网友C:
在变压器次级侧一般将零线和地线共点接在一起,并将该点特别是引入到厂区的地线重复接地,应该检查变压器次级侧的中性点螺丝的内外的连接情况,可能虚接所致。

网友D:
支持,1楼,3楼。

网友E:
这是零线开路,三相负荷不平衡引起,查一下就可以解决。

网友F:
三相负载不平衡,N线断或接触不良

网友G:
一相火线接地呀,老大。

网友G:
可能是一相火线接地把零线也烧断了。

网友H:
,零线变火线,火线变成了零线?两相电压超高如果有320了,就是零线断线了

网友I:
零线变火线是因为你还打开负载,
把负载关了就不会了
还是检查零线

网友J:
火线接地引起中性点偏移 这类事故也比较常见 对地电压两相电升高 一相很小 。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说法,火线接地。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L:
零线断了,或虚接了

网友M:
我是来学习的。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