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LG PLC 运行灯不亮,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2-03-21):
是这样的,最近厂里的一个LGPLC坏了,型号是K7M-DR30UE,我把程序读出来后下载到一个新的PLC里面,可是运行灯一直没亮,电源灯是亮的,错误的灯也不亮,我肯定外围电路是没有问题的,PLC上 的小开关也是正常的,可这里怎么回事呢?请坛里的高手教一下。最好详细点。谢谢!

楼主:
上图?什么图?我说的不够明白 吗?听说是要修改什么寄存器的设置值的,我对LG PLC不了解,所以搞不定。

网友A:
首先PLC上的小开关确定是打到RUN行方向的,然后打开KGL_win 在在线里面找到改变模式,看是不是全是灰色,如果不是选择运行模式

楼主:
已解决,确是三楼所说的一样。下载后没有点运行所以它不运行。真是外行啊

网友B:
再换一个新的

网友C:
LZ 这样真悲催啊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网友E:
我也碰到过,下载程序后,没有在软件是点运行,结果第二天开机不运行。后来又拿本本到现场去才搞定。

网友F(2012-09-21):
请问一下,不用电脑,可不可以修好?

网友G:
很多PLC没有外部运行开关的。

网友H:
LG的不清楚,一般把运行开头从RUN拨到PRO上,再拨回RUN,PLC就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