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2-03-21):
条码扫描器的数据都是ASCII码?如果不是,PLC怎么读取?

网友A:
是16进制数。16进制数和ASCII可以转化。
设置好通讯格式后,直接用串口读指令,就OK了

网友B(2012-07-20):
触摸品通过条码扫描器扫描的数据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可传送不到PLC里面去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可以用串行通讯模块,设置通讯格式后,直接用串行指令读出.
有些触摸屏可直接与barcode通讯,在触摸屏必要设置可,无需程序.

网友D:
1楼正确

网友E:
我只试过触摸屏读取,没试过plc读取的,触摸屏要设地址和数据格式,plc的应该也要设置地址和格式吧,和通讯协议应该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