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控制文字显示?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2-03-21):
PLC控制LED显示屏的显示文字。主要是文字的代码不知道是什么。即RS指令发送的内容。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顶起,望高人解惑。

网友A:
要有外围电路的支持。
要先把相应文字的ASCII码找到。然后将ASCII码转换为二进制,用扫描的方式输入一个可以转换的芯片,这个芯片再连接到LED屏上。
说的有点含糊。过程是这样,具体细节我也没做过

三菱PLC如何控制文字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