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屏无法读取FX1S内部时间

楼主(2012-03-21):
本人新手,文本屏与PLC连接无法读取PLC内部时间(D8013-D8018),显示为0,读其它寄存器正常,麻烦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FX1S依靠电容充电来维持时钟运行。是否PLC断电时间长了,时钟已清零,重新设下时间,再读。

网友B:
FX1S内时钟(D8013---D8019)在超过PLC的记忆时间时(10天),在超过10天后,时钟清零或者变为随机数。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楼主:
谢谢!但时间已在线设置过,且用编程软件读取(D8013-8015)正常

网友C:
看看编程手册先

网友D:
什么品牌的文本!大部分文本只能读到d7999,d8000以上是没法读取的!建议看看文本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