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解密软件..解不开密码......

楼主(2012-03-21):
求FX1N三菱PLC解密软件。。各位大大帮帮忙!!
求RS232通讯线怎么改能改成 PC与威纶通触摸屏的通讯线!!
请教高手!!!!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FX解密软件本论坛就有很多,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B:
坛子同那么多这样的软件,你找到适合的?
zsh340

网友C:
威纶屏与PC的通讯线的接线图在威纶屏手册中有。按手册中的接线图自制一条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