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与E540变频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21):
请教大家这个程序通讯正常,电机可以进行正反停控制,HZ,A ,V能监控,就是M13控制写频率怎么也写不进去,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关注,帖子不要沉了。

网友B:
虽没详看你的程式,但是可能与你的变频器设定可能有关系哦!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呀,要对照通讯协议看的哦!

网友C:
你需要查看下你变频器运行模式,是由PLC通讯来改变频率吗?好好检查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