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人,高手 过来看看

楼主(2012-03-21):
大家请看 如果运行的过程中低压PL 断开的话, KT3断电,导致KT3 延时断开点 立即复位,这故障灯就会闪一下后灭掉,
故障灯就不能指示故障,求达人教我如何改,越简单的办法越好
我想了一个下午都没想出办法来

楼主:
放个清晰点的图

楼主:
还有这个。。。。。。。。。。。。。

楼主:
我觉得 应该这张图上加点什么

楼主:
PL断开 KA就断电 然后后面控制回路就断开了 KT3 也就断电了, 设置KT3 是为了防止启动时候低油压 而导致无法启动, 所以设置了这么个延时点

网友A:
晕!自己老了连图也看不清了。

网友A:
要看KA1为什么动作!可在YE上并一个继电器,利用这继电器另开一路并自锁报警,并断开要保护的电路。

网友B:
故障指示灯的KA1点应为常闭点

网友C:
感觉图没错,PL应该是压力继电器上限,应该是常开点。油压打不起来报警。

网友D:
刚用PLC软件模拟了一下,6楼正解,简单明了,原电路设计有问题

楼主:
出现故障后,由于KT3延时断开点复位,KA1 又得电,YE上的KA1闭点 又断开啊 并联一个继电器是起不了作用的

网友E:
你是想在低油压的时候报警?为什么在会有两个KA3的??而且运行中继和停止中继好像都是KA3.

网友F:
KA1加个自保持,串一常闭按扭做为报警确认,

网友G:
把整个图纸拿出来,看看。

网友D:
把控制线L0 ,KA1前面加个YE并联的继电器的常闭点,用来切断整个电源,这个电路很简单的就实现,你自己多想想

网友H:
都有才,我学习了!

网友I:
六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14楼  故障只需要停机,并不需要断电,因为空压机需要排污

楼主:
还有  OFF 接点 下面的不是KA3 应该是时间继电器KT2  用于于高压力停机的

楼主:
大家请看,在手动情况下,一旦压力高了  PH(高油压)就会断开,KA1 就断电,后面的控制回路就断电,导致KT3断电,  KT3延时断开点复位,而压力下降的很快,即PH很快复位,这是KA1又得电, 结果就导致 故障灯不能只是故障(只闪一下)

求教 如何解决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