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温控仪温度显示不正确的问题

楼主(2012-03-21):
最近几天,公司机器上的温控仪开始跳温度,出现以下问题:
1,不间断的高出或者低于设定温度20度开外
2,经常跳温度,如一下子从143度跳到150度
我开了AT自整定让温控仪自己找温度,但是自整定完成后还是这样(换一个温控仪就正常了,说明热电偶正常),现在想维修这个温控仪,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问题,要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是显示不准的话自镇定是没有用的 建议从传感器连接 插件接触点查 改变虑波常数看看 没有 用的话说明此仪表对温度过敏 把它扔进炉子里超度
滤波常数是哪个参数?

楼主:
滤波常熟市哪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