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128MR无法解密,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2-03-21):
解密不到

网友A:
三菱解密满天飞,自己下一个不就搞定了

网友B:
多的不得了了,找找看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是根本没有设密码,所以解密看不到是什么密码

楼主:
用了几个解密软件都不行

网友D:
首先确认是否通讯口是好的?

网友E:
如何改密,期待中。。。。

网友F:
确认是否通讯上了,解密软件坛内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