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步进电机正反转请高手帮忙?急急急

楼主(2012-03-21):
是不是步进电机当反转信号DIR有5伏电压时步进电机反转。步进电机没有反转信号DIR5伏电压时,电机转的很平滑,但是当加上反转信号5伏电压是,步进电机怎么转的那么不平滑,即使不加负载好像也转不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线等回答?

网友A:
先停下再加DIR 5V电压和脉冲看看

网友B:
步进电机改变方向,必须先停止脉冲。方向信号必须先于脉冲信号。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C:
2楼说的不错啊,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器有正反输入,也可以通过外接继电器来改变电源的方向来改变方向。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