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变频器控制三台马达同步

楼主(2012-03-21):
同志们好。谁做过三个变频器控制三个马达,有接线图,感谢大家。

网友A:
不是同步电动机很难控制100%同步

网友B:
同一个信号 参数一样

网友C:
怎么个同步法?同时启停、速度一样?还是按比例协调运行?

网友D:
同一个控制信号,速度,起动和停止时间要通过每个变频器来单独调整参数,以确保三个电机的速度,起动和停止时间的同步。再则很难做到的,就象2楼说的要用同步电机。
绿色的微笑

网友E:
如果不是高精度的要求的化,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用一个做母机.用电位器控制其速度.同时在输出/口输出4-20MA电流,或者0-10V电压提供给另一个个变频器做为速度信号/启停信号你可以单独接出来,在另一个变频器上设置其参数《按比例设置》,这个要看你具体的实行际情况,想要同步或者说是另一个变频器的速度比这个要快,或要慢,第三个变频器的速度信号又取自第二个,这三台变频器可以让其单独工作,也可以联锁工作,用一个拔码开关就能搞定,希望对你能有用,不明白可以联系我QQ402444916给你细说

网友F:
10个都做过,你要啥牌子变频器,要用通讯控制吗?

网友G:
加一个 同步控制器就可以了呀!

网友H: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流水线的话加几个电位器和行程开关就行了。流水线的我搞过7同步的。

网友I:
加同步控制器

网友J:
用同步控制器吧,输出比例电压,和反馈电压,完全可以同步。

网友K:
加一个 同步控制器

网友L(2012-05-21):
嗯,用一个同步控制器。推荐上海博的,
www.shbx.biz

网友M:
用同步控制器,可以考虑用青菱电子的~~
勤奋=收获

网友N:
自己搞同步的话.搞不好.就是两边滑块报废.波珠散架.或者皮带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