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助;三菱触摸屏GT1030外部键入切换画面?

楼主(2012-03-21):
当X0为ON X1为OFF时自动切换到手动画面,当X0为OFF X1为ON时自动切换到自动画面。怎么做?

网友A:
我记得三菱940触摸屏编程软件里有一个设置工程画面号数据寄存器的选项,设置好数据寄存器,用你指定的条件去一条写入指令,把你想要切换的画面号写入数据寄存器中,触摸屏就会自动切换到该画面。GT1030没用过,不知有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B(2012-07-10):
可以设定画面切换的D元件的,给它赋值几就切换到第几个画面的~这样你应该会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