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1):
我现在做的一项工程就是锁退螺丝的,我想请教大家的是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使用转矩限制,力矩到达后伺服驱动器是马上停止并且输出一个信号吗?伺服会不会报警,如果报警怎么办?还有转矩限制的值是一个百分比,好像最大是500,我用的松下A5的,这个百分比是指额定转矩的倍数吗??额定转矩又是多少。。求解!!

网友A(2012-06-28):
100%是额定转矩了  最大可以设500%     那你输出扭矩点应该在500以内啊
jxh668

网友B:
位置控制模式下
使用转矩限制,可取转矩信号进行控制,不一定所有的型号支持此功能

网友C:
在伺服驱动器里可以设定扭矩的百分比  超了伺服会报警  信号可以输入PLC  当报警的时候我做的程序是切断伺服主回路接触器

网友D:
在伺服驱动器里可以设定扭矩的百分比  超了伺服会报警  信号可以输入PLC  当报警的时候我做的程序是切断伺服主回路接触器

为何不断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