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线圈用电的两个接点短接

楼主(2012-03-22):
整理杂物堆的时候,从里面找出一个继电器OMRON的,它线圈包裹的外面写着24VDC,给它接24的电,它没反应。奇怪的是它线圈的两个接点被一根线短接,而这根线中间有一个好像瓷器一样的东西,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了一下,无电阻,那么这根线应该被这个瓷器一样的东西给断开了。然后把220v接在线圈的接点,刚上电,接点的地方就出现火花,紧接着整个一路电都跳闸了。没见过这样的线圈短结的继电器,不懂啊。求高手讲解

网友A:
那是电容,或者是压敏电阻,保护线圈不受高压。DC24V的,你接220V,当然把电容,或者是压敏电阻击穿了,引起短路。

网友B:
佩服楼主的勇气

网友C:
可能是二极管,防电源接反。

楼主:
可能如5楼所说。我问了一个同事,他说可能是二极管。后来把这根线拿下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这根线导通了。把这根线取下来后,再给继电器线圈通24VDC,继电器有动作。还好,没烧坏。

网友D:
如果是瓷的,就是中和线圈感性的电容,如果是白色的,像水泥电阻一样,小小的,就是保险,如果管状的还有极性白环,就是防反接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D:
还有,我只见过电容和二极管的,没见过有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