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这个是三菱的触点比较指令吗?

楼主(2012-03-22):
前日,在朋友厂拆得一旧三菱PLC,FX1S-30MR的,上电正常,读出正常,基中有一段看不懂,只好求助家园的高工们,帮我解答疑难,在此感激不尽!
!!!

网友A:
是触点比较指令,把触点比较指令看成是一个触点,满足条件触点接通,图上触点比较指令接通的条件是组合位元件K1Y010的值大于0(即Y010至Y013中有1个或以上置ON), 否则断开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什么是组合位元件呢?
zsh340

网友C:
比较指令。K1Y10 > K0时,Y14就通。也就是说Y10 Y11 Y12 Y13这四个只要有一个通时都大于K0,那么Y14就会通。

网友D:
收到了。。。
学与习

网友E:
那这样说[= K1Y10 K1]是不是也是一样呢?

网友F:
1楼谁的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这样说[= K1Y10 K1]是不是也是一样呢?
这句指令只有在 Y10=ON ,Y11=OFF,Y12=OFF,Y13=OFF时,才 K1Y10=K1
所以不能代替

楼主:
了解了,我们的家园藏龙卧虎!多谢!

楼主:
9楼的,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应该是Y010=ON,Y011=ON,Y012=ON,YO13=ON,四个全部是ON的时候,才接通呢?

网友H:
{= K1Y010 K1} 是表示 Y010=ON Y011-Y012=OFF 那么 K1Y010等于K1 也就是只有这种情况下才通
而{〉K1Y010 K0}是表示 Y010-Y012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或者多个以上为ON时 “线路”就接通了
每天一点点

楼主:
{= K1Y010 K1} 为什么是表示 Y010=ON Y011-Y012=OFF 那么 K1Y010等于K1 也就是只有这种情况下才通呢?
{〉K1Y010 K0}是表示 Y010-Y012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或者多个以上为ON时 “线路”就接通了
“=“号的时候为什么就只针对Y10为ON呢? 而“>”号,为什么就是针对Y010,Y11,Y12,Y13
!!!

网友A:
翻翻手册,看看关于位组合元件;二进制数与10进制数的转换关系;还有触点比较指令的说明,我想你就能搞明白这个问题了
,打字太麻烦了

楼主:
手册上翻不到啊???头都找大了,老大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