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帮帮忙

楼主(2012-03-22):
如何在三菱触摸屏上修三菱程度中计时器的时间,

网友A:
计时器的数值用寄存器间接指定,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数据输入,更改相对寄存器的数值即可。

楼主:
谢谢指教,,,能写一个例子吗?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能写一个例子吗?
感谢......
程序上写 OUT T0 D0,再在触摸屏上对D0写入数值就行了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