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做直线运动的震动问题

楼主(2012-03-22):
本人最近搞了个伺服两轴直线运动机械手、选用为台达的ASDA-A2伺服控制器、现在调试时出现回原点时在原点附近会来回振荡、且无停下趋势、原点感应为U型接近开关、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你的伺服区动器驱动器设定回原点是什么方式这很重要
wananjushi

网友B:
楼上的大神。说详细点。小弟进来学习呢。原点回归方式的不同有什么效果区别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