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HZ变频器哪有

楼主(2012-03-22):
今天碰到一客户要能设置到1000HZ的变频器,一般的只能到400HZ,不只什么品牌有,望各位告知详细型号,最好价格也告诉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楼主做什么用。要用到那么高的频率

楼主:
功率3KW的,客户要的,做测试用的,60000转速

网友B:
电主轴用的?

网友C:
关注一下,真没见过这样的变频器。

网友D:
我看过的通用变频器最高变频是600HZ,楼主说的恐怕是要专业定制了。

网友E:
丹佛斯的变频器可以输出1000HZ,VLT2800,VLT2900,FC301,FC302都可以!

网友F:
变频器可以做到1000HZ,那电机也要定制的才能用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G:
没见过,不妨再用变速器变一下
wananjushi
jxh668

网友H:
国内做不出这么高速的电机

网友I:
三菱有!
FR-A740-3.7K-C10

网友J:
关注一下 使用伺服电机+高阶磁束矢量控制型变频器
不断向前

网友K:
配套的电机哪里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丹佛斯的变频器可以输出1000HZ,VLT2800,VLT2900,FC301,FC302都可以!
呵呵,平时也有用到VLT2900,FC302也用过,倒是没留意过能有这么高的输出频率

网友M:
没见过,期待更好的回答。

网友N:
我在用频率在5000hz

网友O:
没有见过

网友P:
国产的很多 比如说富菱 台菱 都有中频变频器的 我在轴承行业用的很多 磨轴承内圆和外圆 都要用到的 可以咨询QQ915808746 无尝技术支持

网友Q:
VACON NXS and NXP inverter 7200 HZ
工作的
TüRKİYE

网友R:
蛙```1000??还没见到那里用呢

网友S:
PCB钻孔机上的主轴电机用的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T:
见过几家大的变频器厂家通用型的,有高频版本的,专门针对主轴马达开发的!做过一次厂家客服,是800HZ的,台达的B系列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功率3KW的,客户要的,做测试用的,60000转速

60000转速!这种电机比电脑硬盘还利害十多倍!中国的技术真夸张。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呵呵,平时也有用到VLT2900,FC302也用过,倒是没留意过能有这么高的输出频率

呵呵,那你把电动机断开,调到1000HZ试试吧!楼主是问哪个厂家的变频器能输出1000HZ的频率,并不是问电动机能否承受1000HZ的频率,楼上几位朋友有点答非所问哦

网友E:
变频器价格呢,得看多大功率的变频器,0.75KW的和7.5KW的价格不一样!

楼主:
电机我也没见过,我也第一次碰到,对方只要我提供装了这能达到1000HZ变频器的控制柜就行,感谢各位,我准备在丹佛斯,三菱,和国产的中找一个能用的

楼主:
丹佛斯VLT2900 3KM,2350开票贵不贵

网友V:
呵呵,初次见到,轴承内外圆磨削用?

网友W:
国内 台达的VFD-VE系列 高性能磁束矢量控制型 说是最高3333Hz 没用过
我们用电主轴也就是2万多~再高也没接触了~不知道60000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呵呵,那你把电动机断开,调到1000HZ试试吧!楼主是问哪个厂家的变频器能输出1000HZ的频率,并不是问电动机能否承受1000HZ的频率,楼上几位朋友有点答非所问哦

回头找来说明书看了,还真是有1000HZ的频率输出,甚至还可以更高,平时没注意,学习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E:

呵呵,那你把电动机断开,调到1000HZ试试吧!楼主是问哪个厂家的变频器能输出1000HZ的频率,并不是问电动机能否承受1000HZ的频率,楼上几位朋友有点答非所问哦

你是不是大近视眼,楼主在3楼说得很清楚功率“3KW的,客户要的,做测试用的,60000转速” ,你说60000转速是频率吗?难道60000转=60000HZ ?

网友X:
就电机本身来说 最大同步转速3600   比这还大的  就要加减速机了

网友Y:
我们都用120HZ的.开眼了

楼主(2012-05-25):
看到产品了,1000HZ时转的吓人。用的7002轴承,查了下能到90000转

网友Z:
国产的很多啊。我用富凌的比较多,能达到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