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解密软件通信不了

楼主(2012-03-22):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具体点。最好有个截图。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数据线有问题哦?FX系列的都是用SC-09

网友C:
没说明白,谁能解决问题呢?
绿色的微笑

楼主:
三菱FX解密软件对FX2-128MR的PLC显示通信不上

网友D:
FX系列的都是用SC-09应该能成功通信的,只是A系列的需用USB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