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编程问题

楼主(2012-03-22):
编程时我用了一个时间继电器,编译时出错,F1028。如图
为什么会这样,请高手解答。

楼主:
No. 结果 数据名 分类 内容 出错代码
1 Error MAIN 编译程序 使用了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中设置的软元件范围的软元件,或使用了由于系统预约无法使用的软元件。 F1028

网友A:
不清楚您使用的型号以及项目的类型,是简单结构还是复杂项目类型呢?

楼主:
是简单工程,使用标签。我打开以前用GX Developer编写的程序,全都显示这样的错误。

网友B:
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在自动公配那里

网友C:
中文版喔好好喔...

网友D(2012-07-09):
在哪里更改,能不能详细一点

网友E:
应该是这个软原件被间接 变量用了,才会这样。

网友F:
3楼正解,初始设置不对路子所以编译错误

网友G(2013-03-12):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吗.

网友G:
工具------软件件自动分配
里面设置的 软元件范围被标签占用了.请修改范围.
下载积分:+1(初中学生)
下载积分:+1(9x7k9w4) 真诚感谢!

网友H(2021-05-14):
10楼正解,很清楚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