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2):
触摸屏是GP2301,传输线缆是GPW-CB03,想把屏上的画面下到电脑上,发现下载不下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总是报警GP没有响应

网友A:
請檢查傳送設置內容?

楼主:
電腦軟體上設置和下載時的畫面如附件的圖片,請問有什麽問題嗎,第一次發圖片,不怎麼會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腦軟體上設置和下載時的畫面如附件的圖片,請問有什麽問題嗎,第一次發圖片,不怎麼會用

两种可能
1.人机通讯端口有问题
2.你的人机数据线有问题(此点可以找其他人机测试看看)

楼主:
我也在别的屏上试过了,一样的状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在别的屏上试过了,一样的状况

那問題就很明顯了嘛

网友B:
应该是人机数据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