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2):
{PLS MO}
求高手 最好有实例!!
我刚刚学这个 碰到这个指令就一片茫然...有的指令只要编好下到PLC还能慢慢看动作学会...可这个 PLS指令我真搞不懂!!
   急求论坛高手解答!!!
本人QQ673213707欢迎各位工控爱好者加我 !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线圈上升沿指令。
如LD X0
   PLS M0
那么在X0接通的那时开始,M0接通,接通的时间长度为1个扫描周期。过了这个扫描周期,无论X0是断开的还是保持接通的,M0都是断开的,只有再次在X0接通的那个时候开始,在重复以上的过程。
  • 下载积分:+2(hujingitm)
  • 下载积分:+5(wqh清风)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xtgm123)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渤海边)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B: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上升沿指令。
    如LD X0
       PLS M0
    那么在X0接通的那时开始,M0接通,接通的时间长度为1个扫描周期。过了这个扫描周期,无论X0是断开的还是保持接通的,M0都是断开的,只有再次在X0接通的那个时候开始,在重复以上的过程。

    但是我把程序输入到PLC 把X0接通后 M0监视不到接通呀  我在下面放了一个M0的常开触点也没接通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 大哥你说的 一个扫描周期是多长。。。。。!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1楼说的不错,看来1楼是经常做PLC程序的。
    绿色的微笑

网友A:
    一个扫描周期一般在几毫秒到几十毫秒,你肯定监视不到。
    但是如果你这样去监视你就能看出来了
    LD X0
    PLS M0
    LD M0
    INC D0
    程序执行后,你每按一次X0,D0里数值+1
  • 下载积分:+5(xtgm123)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祥林嫂)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D:
    又学了一招
    QQ76214024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把程序输入到PLC 把X0接通后 M0监视不到接通呀  我在下面放了一个M0的常开触点也没接通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 大哥你说的 一个扫描周期是多长。。。。。!

    扫描周期长短跟你写的程序大小有关,程序越大,扫描周期越长,有时扫描周期太短了电脑也监视不到, 不过以这样验证M0有没有接通:
    ld x0

    pls m0
    ld m0
    or m1
    out  m1
    如果按下x0 ,m1 接置NO了,说明m0 接通过
  • 下载积分:+5(祥林嫂) 热心助人
    !!!

网友E:
    ,打字太慢了

楼主:
    谢谢 一楼 谢谢!!  也谢谢7楼的  在谢谢大家 拜谢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长见识了

网友G:
    一楼正解

网友H:
教程上也有介绍的,没留意看吧?

网友I: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J:
PLS也就是pulse的E文缩写吧,即脉冲,可想而知该多快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线圈上升沿指令。
如LD X0
   PLS M0
那么在X0接通的那时开始,M0接通,接通的时间长度为1个扫描周期。过了这个扫描周期,无论X0是断开的还是保持接通的,M0都是断开的,只有再次在X0接通的那个时候开始,在重复以上的过程。

网友L:
强中有强中手,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啊!

网友M:
一楼说的没错
wananjushi

网友N:
类似于欧姆龙的 LD 0.00   DIFU10.00

网友O:
类似于OMRON  PLC的微分上沿指令DIFU ,另外还有微分下沿指令DIFD。

网友P:
上升脉冲指令,就是说常开按钮接通的一刻,在一扫描周期接通一下而已。

网友Q:
各位不说还不知道这样方法~学习了

网友R:
楼主要多看看书了!

网友S: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T: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U:
果然高手

网友V:
一楼正解,而且后面的补充也很详细,用脉冲之后置位一个继电器也可以看效果。

网友W:
上升沿接通,只在接通一瞬间时导通。与PLF指令相反。

网友X:
对对对 ,你们说的对呀 呵呵呵 PLS PLF 都是上升沿和下降沿 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一般情况下,可以检测到的,哪怕你就一条程序,主要你得仔细的看,在输入的瞬间有动作的,能看到的。

网友Y:
1楼说的太详细了。向1楼学习。

网友Z:
上升沿脉冲指令,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AA:
借楼主话题问一下,如果输出是脉冲的话,怎样才能监控到他,用采样监视行不行?

网友AB:
支持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