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教指教,三菱FX{PLS}指令的应用!

楼主(2012-03-22):
初学三菱PLC..有很多指令还没搞清楚什么意思! 今天又一个指令把我看蒙了 我茫然了..坑爹呀!!! 实在是不懂!! PLS这个指令是肿么个意思呀 希望高手解答! 最好有个实例 谢谢了 感恩戴德呀!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到处乱发帖哪。
线圈上升沿指令。
如LD X0
PLS M0
那么在X0接通的那时开始,M0接通,接通的时间长度为1个扫描周期。过了这个扫描周期,无论X0是断开的还是保持接通的,M0都是断开的,只有再次在X0接通的那个时候开始,在重复以上的过程

楼主:
1楼 请在指教 急急急....... 我在上一篇已经回复你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写段程序输入程控器,在线监视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C:
在线监视不就明白了吗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D:
多看看手册,别人给你说的,靠别人说的就算知道了,不理解,能运用吗?
在看呢 我是 有点模糊得就问下 呵呵 谢谢了!

网友E:
呵呵 多练习一下

网友F:
1楼说得对。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PLS指令:在开关接通的一瞬间线圈会得电一下(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G:
多多学习,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