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100V继电器,谁家有啊,不要110

楼主(2012-03-22):
交流100V继电器,谁家有啊,不要110,急用啊

网友A:
估计的定做,只是有127V、110V等等。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设计成直流启动后变成低压交流保持的电路可以选110V继电器
wananjushi

网友B:
自己重绕线圈,很快就解决了,比别的途径都要快

网友C:
干嘛要用100V的,改220V的了

网友D:
干嘛用100V的,给它改了吗。

网友E:
把110伏的线圈改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