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2):
描述:正显示画面
描述:通讯不正常时显示画面1
描述:通讯不正常时显示画面2
这段时间在调试一台涂布机时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启动机器并把烤箱的进风风机和抽风风机都打开的话,触摸屏温控那个页面内的的设定温度,显示温度等等一些参数过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显示出来(RKC温控模块与pro-face触摸屏是通过屏蔽双绞线进行485通讯的)。显示正常时与不正常的画面如上图。(报错提示:RHHA007 MODBUS SIO Master:COM1 Received data has been framing error        RHHE068 PLC3 Response timed out for device read command)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回事呢。想了很多的法都不能解决也没有找到是什么原因。现在准备加装一个信号隔离放大器。但是现在也不能确定装了隔离放大器后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可以是干扰的问题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B:
帧错误,可能是通信受到干扰,也可能是通信协议设置有问题,建议检查下通信设置

网友C:
呵呵  遇到同行了  建议用山武 dmc10的温控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遇到同行了  建议用山武 dmc10的温控模块

老兄,山武温控模块也有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C:
山武 也有问题 ?   联系我  tel: 13421312918   山武温控器和proface  可以直接用山武的CPL 协议    不要用modbus rtu 协议    QQ:407068843   搞了这么久的 涂布机 和 山武温控器  还没发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