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_Motion控制器异常

楼主(2012-03-22):
Q_Motion控制器异常 异常码2021
拆之前驱动器没有任何异常码
原来马达运转时有咔咔的声音,不是刚性过大发出的那种声音,就是摩擦的声音。
所以把马达给拆了,然后装回去后,送电就报2021:Encoder error3 软件的帮助里提示需要跟换伺服马达
疑问是 马达的构造不复杂啊,再装回去的时候没有闪失。
不知各位大大是否有这样的经历 ,可否告知小弟 解决办法,难道一定要换马达了么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拆是怎样的拆法,如果是分解的拆,则考虑换吧。或者你能找准确相位也可以。
谢谢版主,看来是要换了,手贱啊 去拆什么马达哟····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可能是编码器或编码器线路的问题。

网友C:
需要矫正编码器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伺服马达常拆,重点是内部轴承及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