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找不到三菱plc的输入输出点

楼主(2012-03-22):
我公司的三菱Q02H;PLC程序里面有输入点x665;x668等;输出点有y660等;但是在主站里面没有这些点;在cc-LINK远程模块的输入输出模块里面也没有;请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指导;

网友A:
也许根本就没用,我在进口的国外设备中也发现过。因为他们也会用其它设备的程序COPY过来,再修改简化,把有些功能取消了,又没清除彻底,留下一些无用语句,要对程序全面解读才能看出问题。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所言极是,很多机床厂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C:
没有实际的点可能被当作内部继电器来用了

网友D:
是的。我有时候也这样用,编程时懒的查使用的辅助继电器号,就直接用没有的输入、输出替代。

楼主:
感谢各位的金玉良言;谢谢;

网友E:
有可能是特殊模块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