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了觸摸屏,如何用電腦監控

楼主(2012-03-22):
如題,請幫忙解決,謝謝!!!!!

网友A:
拔掉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线,把电脑的连线插上PLC不就可以用GX软件监控PLC啦!

网友B:
插在触摸屏RS-232口,用串行通讯,

网友C:
看样子版主用的是FX系列的PLC.
这样的PLC应该有两个端口吧,一个RS422,另一个是RS485.
不过一般来说RS485是没有的,需要加装.
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有错请包涵.

网友D:
要看触摸屏和程控器是什么型号的,PLC如果是FX的,触摸屏是三菱的,就可以在触摸屏上读程控器的,别的就只能在程控器上读
zsh340

网友E:
要看触摸屏上还有没有与PC连接的RS232口。如果有把此口连到电脑上即可。如果没有,那就只好在PLC上扩展通读口RS232或RS485BD了。

网友F:
楼主没有说明:PLC型号及HMI型号。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楼主:
各位:PLC 是DVP 32-ES 触摸屏是eview MT506T 可以監控運行狀況嗎?
謝謝!!!!!!!!!!!!!!!!!!!!!!!!!!!!!!!!!!!!!

网友G:
DVP 32-ES 有一个RS232的编程插口,还有一个接线端子的485口。
一般触摸屏都可接485口,不知eview MT506T 有没有485口,没用过。
编程口留作电脑监控用,我一般都这样用。

网友H:
如果是三菱的屏 就用透明传输 还有QJ模块 CPU的232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