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 这个单片机的控制器

楼主(2012-03-23):
高手们 这个单片机的控制器是要用什么样的编程器的?还有 用什么软件可以把程序搞出来??

网友A:
上面的型号好像已经打磨掉了,不过可以把芯片取下来 放到编程器上,如果编程器支持,应该能识别芯片的型号,不加密的话就可以读出来程序。

楼主:
哦 谢谢了!不知型号哪种编程器可以识别吗?? 哪种编程器好?

网友B:
IC烧录器。要好点的。支持芯片3万种以上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太可能搞出来的。比较复杂哦。

网友A:
晶振多,复杂从何而来?

网友D:
好像目前要从芯片上读程序比较困难。有倒是有,那都是很专业的。

网友C:
这不叫单片机了,是多片机。

网友E:
常州德昌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东西啊!是什么功能的东西啊

网友F:
感觉还有有个烧录器就行了,好的那种,就像楼上说的。而且你的单片机还有通讯接口可以的。

网友G:
步进电机控制器,型号:DCYJ-102控制器

网友H:
不知那单片机是用的什么型号.如51找专业的还可以把程序读出来其它的有点难.如你自已能读出来,那你就是高手了.

网友I:
看不到通信口
,芯片只能拔下来读取。

网友J(2012-05-29):
厂商打磨掉型号 就是为了技术保密

网友K(2012-12-17):
使用西尔特的编程器,当然首先要看是什么芯片,才能具体选择编程器,就是编程器必须支持这种芯片才可以

网友L:
可能是51系列的单片机。可以通过晶振和供电,复位脚判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