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个求最大数的问题,谢了

楼主(2012-03-23):
有10个数,分别存在d0-d9,找出其中最大的数并存到D100,为什么照书上写的一样就是不行呀。
jxh668

网友A:
M2没有动作?

楼主:
看了是没动作,为什么不动作呀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

网友C:
照你的程序在软件上进行过仿真,第一次按下x0进行求最大值时可以求出最大值,接着再改变d0至d9的数值,再按x0重新求一次最大值就不行了,原因是该程序没有对V0进行复位,所以第2次就不行了,可以在按下x0后用x0的上升沿对V0进行复位再进行求最大值
下载积分:+5(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网友D:
4楼说的好,如果不复位的话,程序只能执行一次,因为用的是M8002
绿色的微笑

楼主:
先谢谢各位回答小弟的问题,但我还不是很懂,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不行呀,是不是要用M0V把0到9数也要先写进去在比较呀。

网友E:
可以使用排序功能

网友F:
看以下程式是否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