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求高手解释上面程序!!   为什么要如此转换 BCD是16进制数吗? BIN是2进制数吗? 转换 进制转换了解一点 可为什么要这样转换 起什么作用呢
每天一点点

楼主:
求高手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大大们 赶紧来呀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家园的隐龙呢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BCD码是用4位2进制码表示一个10进制数。
4位二进制数用16进制数表示为 0-F,只用其 0-9 来表示10进制数,跳过 A-F,就是BCD码。

二进制      16进制       10进制BCD码
0000                 0                         0
0001                 1                          1
0010                 2                          2

1000                 8                          8
1001                 9                          9
1010                A                          无
1011                B                          无

1111                F                            无
10进制数10为什么不能用BCD码表示出来呀

网友A:
10进制数10已进到高位1上,10进制只要0-9。这是数学基本知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能表达有误 反正我觉得我专牛角尖了...崩溃!

楼主:
5楼...我明白你的意思 BCD吗 就是用4个2进制数来表示10进制数 你说的 我知道.. 47用BCD表示出来就是  0100 0111 是吧 我想问下 上面的转换是有什么用途..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拨码开关一般都是BCD码,而计算机运算都是二进制,所以要把读入的BCD码转成二进制。
BIN就是把BCD转成二进制
大哥在指教一下新手把!你的意思也就是 {BIN K2X010 D0}
这条指令也就是把 拨码开关(K2010)中的BCD码转换成二进制数了
那么{BCD D1 D11} 这条指令和{BIN D11 K2M0}的意思是什么呢? 想确认下 谢谢 一定给你加分

网友B:
楼上解说的都很好了,其实上学的时候要是学好了,这些都和PLC没关系的,

楼主:
大大 就是没上学呀!! 从0开始的!没有一点基础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