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OMRON无协议通讯,时序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23):
我现在用PLC和电阻测试仪做无协议通讯,接收的数据顺序对不上,请问怎么解决收时序的问题?
如,发送,我发:COMU?加回车换行,TXD设7个字节,发送无误,收时,我用一秒脉冲,收时数据是:COMU:ON,顺序不定,如有时收ON.COM。有时收MU:ON.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加结束码识别

楼主:
是根据产品的协议来的,产品没有结束码,只有一个0A,回车符,可以不?

网友A:
试试用回车0D

网友B:
PLC还可以和仪表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