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有一个项目,是仿德国的结构,主要结构都做到位了,但有个关于步进电机定位的问题不好处理,表现为:原电机是德国佬的,步进电机及驱动器无任何参数可参考,软件内容更是无法进入系统看到
----------------------------------
现象:在做重复试验时,重复精度太差,有时有差8 丝,有时差距不太大
----------------------------------
我想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和步进电机的步矩角有关吗?和电机选型的大小是否也有关呢?我现在发现的唯一点就是电机个体比原装电机大一点,现在的电机步矩角是1。8度的,假如原机是配0。72的电机,这样差异有哪些呢,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如果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设置正确的话,降低速度试试看,如不行检查机械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事还是要现场分析的。

网友C:
要看你的控制精度是多少,控制精度和步距角还有几相几拍有关系,选型直接影响你的控制精度。你可以用伺服,伺服的精度比步进电机的精度高。
  • 下载积分:+1(张平全)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