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请教 各位大侠,本人编一个程序,有一步要在规定时间导通一个输入入信号。比如,每天下午6:00钟导通X0让一台水泵工作。这一步怎么编。谢谢那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可以用PLC的内部时间寄存器

网友B:
引用楼主xiaobo2009于2012-03-23 12:49发表的 FX PLC编程 规定时间导通 :
请教 各位大侠,本人编一个程序,有一步要在规定时间导通一个输入入信号。比如,每天下午6:00钟导通X0让一台水泵工作。这一步怎么编。谢谢那位大侠指教一下!

输入点除了强制,不可以依靠用户程序进行导通操作。

因此,靠输入点X0的自动导通的论点在本帖子中并站不住脚。

如果仅仅控制水泵Y0的定时操作,那么取决于你的机型是否带有时钟,带有时钟,那么读取时钟比较即可。

Regards

网友C:
就像楼上说的,只有强制,如果真的想定时接通x0可以使用微电脑时控开关,但是本人觉得不现实。
上班=上坟

网友D:
通过读取时间指令,在规定的时间Y点ON,再通过中间继电器就可以驱动X点ON了

网友E:
安你的意思就在下午6;00开一台水泵!那你可以比较PLC内部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