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车间设备的接地线和防静电线是同一个大地接地点吗?

楼主(2012-03-23):
我有一朋友,他们公司是给苹果公司加工产品的,苹果公司要求他们把工厂车间设备的接地线和防静电线分开,必须是两条线,但必须接在同一个大地接地点上.你们觉得他们的这个要求正确吗? 我觉得应该是两条线,两个不同位置的大地接地点才对吧.不知是他们错了,还是我错了? 欢迎静电专家学者讨论!

网友A:
一个公共接地是可以的,如果有条件也可单独一个点。那样更安全
上班=上坟

网友B:
防静电都是另外找一个干湿合适的地方打一个接地桩,直接在一起是有风险的
锁螺丝机

网友C:
苹果公司要求是正确的,这样可以消除保护接地线与防静电接地的电位差。
下载积分:+5(xtgm123) 是的,你说得很正确

网友D:
重复接到啊

网友E:
楼上的各述己见望更多的朋友参与阐述,以求正解期待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苹果公司要求是正确的,这样可以消除保护接地线与防静电接地的电位差。
基本同意四楼的

网友G:
工厂地与防静电地最好分开

网友H:
下载积分:-5(guochunyi) 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I:
同意四楼的观点,如果不接在一起,哪么接地线和防静电线之间形成电位差,反而变得不完全,为何要分开走,哪也是因为安全考虑,接地线不仅仅是接地,有的时候往往还启着逼雷的作用。接地线有的时候还会把漏电引入地下,如果接在一起,哪么防静电线也同时会带电了,分开走也不会有干扰~~各位都说说自己的见解吧~

网友J:
工厂的地线与防静电地是分开的

楼主:
请问谁有零线和地线共一大地的示意图和零线/地线是分开的两个大地接线示意图.最好将输入的电压相线数标明.看看优缺点在哪? 谢谢!

楼主:
防静电线和设备接地线是同一个概念吗?

网友K:
各位的高见,见识了,感谢各位

网友L:
电气原理

网友M:
这样肯定不行的,防静电一定要单独接地。而且要可靠。最好是用黄铜棒三根(长度至少2.0米)成三角形打入地下再用接地线将三根铜棒焊接连接再引入生产线。

网友N:
同意十二楼的看法
wananjushi

楼主:
我个人觉得,静电线应该和工业用电的零线和地线分开入地.必定不是同源.如接在一起,当接地不好时,静电线上易带电.本来是放电用,结果带上电,静电的工作面和静电环都是直接和操作人员接触的.所以很危险.个人认为静电线应该和工业用电的零线/地线分开入地.

网友O:
工厂接地和静电接地一定要分开接地

网友P:
防静电接地不是直截接到大地的啊,他们之间是有一个电阻的,这个电阻有多大?我也忘了.约几兆欧姆吧.

网友Q:
防静电手环上有电阻的,防静电线不用串电阻。

网友R(2012-05-02):
我们厂是分开的

网友S:
防雷接地.工作接地.防静电接地,三种接地分开并保持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