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2-03-23):
LDP、LDF、PLS、PLF怎么理解性,在什么情况下能用到谁?

网友A:
早期的机型不支持触点的边沿检测,也就是说,仅支持线圈的边沿检测PLS,PLF。
现在的机型支持了触点的边沿检测,LDP,LDF,但是为了保持与早期型号的兼容性,仍然保留了PLS,PLF指令。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使用LDP,LDF,或者PLS,PLF,他们所占用的资源是一样的,LDP,LDF只是隐含了一个系统的保持位来保持触点的状态,PLS,PLF只是指定了一个线圈来保持触点的状态。
因此,它们在使用上没有什么区别。
Regards

网友B:
就是接通或断开一瞬间产生一脉冲,为一个扫描周期。肉眼看不到。
上班=上坟

网友C:
它们在使用上没有什么区别,瞬间产生一脉冲

网友D:
上升沿 下降沿

网友E:
1楼说得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F:
把LDP看成按钮,PLS看成线圈,当按钮按下时线圈就导通。
同样把LDF看成按钮,PLF看成线圈,当按钮松开时线圈才导通,

网友G:
1楼的师傅解释的很清楚了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 明白了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