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帮忙

楼主(2012-03-23):
各位前辈,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的笔记本和三菱FXPLC通讯在线正常。但是和QPLC通讯在线一会就蓝屏后重启。换了另一台笔记本毛病也一样,得抓紧时间输入程序,PLC工作正常,不知啥原因,谢谢。

网友A:
不建议用前辈这个称呼,前辈都不上网的!
是不是用的USB接口?笔记本只用电池试试,不接电源。

网友B:
软件重新安装